楼主(2015-03-23):
如果我有一个压力传感器量程范围0~400,要实现恒压变频供水最省事的办法是不是直接配置成0~400啊

网友A:
说仔细点,在程序里面可以把量程设置成0~400

网友B:
可以的,自定义就行

网友C:
程序里面量程 设置要和你压力传感器量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