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3):
诸位师傅好!请教一个问题,单相交流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控制?

网友A:
是什么类型的电机,是电容式还是罩极式?

网友B:
上面的图纸是电容式的,罩极式的还没见过。

网友C:
大多是电容式的,易安装价格便宜。

网友D:
楼主上传张电机图看看。有些电机想反转不太容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纸是电容式的,罩极式的还没见过。
中间的定子位置与方向不动,使左侧的外壳、转子和右侧的外壳交换位置,同时把电源线由定子右侧移到定子左侧。这样电机就能反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原理,奥秘是在电容那里还是在线圈绕线方向?谢谢

网友F:
应该是绕组

网友G:
看下电动机原理你就明白电动机的旋转方向了。有定律的。

网友H:
呵呵;单相带电容起动的如果反转的话,主副绕组是有要求的;

网友I:
改变接线就可以,改变线圈相位,就可以改变旋转方向。

网友J:
百度有很多电容式的图!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H:
主副绕组对调是可以改变电机转向,但转速、力矩是不一定能达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