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4):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想请教 一下大家..

假如我有"开机画面1" "主画面2"用户画面3"用户画面4"

现在要求是:上电自动开始"开机画面1"   用按钮进入"主画面2",但是要给主画面加一个密码才能进入...

我现在给"主画面2"的页面属性上用角本程序 " !logon() ",,能实现...问题是,那个要输入密码的画面,

我不输入任何东西,,直接按右下角的取消.也能进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那是你没给需要进入的画面或者按钮加权限。

网友B:
工具里面 “用户管理器”

直接在进入画面按钮上设置个权限就好

网友C:
  这个没有遇到过呀,是不是加密后在程序源文件中能看到吗?

网友D:
把权限加上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我试试,才开始学这个,不怎么会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也不是,,可能是我没讲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试试

网友E:
2楼说的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