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3-24):
在用GTD3时,想自制一个按键窗口,不用标准的按键窗口,从库中调出一个出来,如下图,就是在这个键盘输入数值时,上面没有显示输入的数值框,要怎样设置才会出现这个数值框,谢谢!

网友A:
我也是用GTD3,没发现你这情况啊,你具体是用那个型号?

楼主:
GT1150,用自带的标准按键窗口,可以显示输入的数值,我想自己制作一个这样的窗口,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