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点驱动的看法

楼主(2015-03-24):
大家都知道模块驱动线拔了会炸模块,那久不上电的变频器上电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瞬间驱动负压为0呀?久不上电的变频器对主回路电解电容的特性了解过也重视过,驱动回路电解电容产生的后果有那些呢?明明前段时间上电一切正常的,为什么一台上电炸模块,一台上电报管压降故障(这里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驱动不足)

网友A:
没有找到原因不能瞎推测,你的上电是指合闸还是运行?拔掉驱动线如果IGBT触发端没有泄流电阻的话,高电压会通过CG间的结电容把电压耦合到触发端造成IGBT导通,这个是关键。

楼主:
就着板132KW,用户没说是什么故障,我查故障记录是过流,空载运行正常,当时感觉比较棘手一直没处理,现在查出是主板LM353外围电阻问题,修好后装机运行报F.LT(模块电压检测故障),如下图,驱动板检测针脚与各自的驱动0V短接,运行不报F.LT,装机运行就报F.LT,放出故障的变频器好象还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