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5-03-24):
请教师傅,这个延时触头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和接触器一起使用的,像F4-11的辅助触头一样。不过这个是具有延时功能的,和时间继电器道理一样一般用在星三角转换的电路中。

楼主:
我的意思是问:这东西如何做到延时功能的?

网友B:
空气延时头通常和接触器联体使用,当其接触器通电吸合,其气囊开始工作,由充放气速度控制延时断开触点和延时闭合触点动作的时间。

网友B:
相关知识:空气延时头(空气阻尼式时间继电器)又称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它是利用空气通过小孔时产生阻尼的原理获得延时的。它由电磁系统、延时机构和触点3部分构成。电磁机构为直动式双E型铁心,触电系统借用LX5型微动开关,延时机构采用气囊式阻尼器。电磁机构可以是直流的或是交流的,它既可以做成通电延时型,也可以做成断电延时型。 进气孔大,活塞移动速度快,延时短;进气孔小,活塞移动速度慢,延时长。

网友C:
这不就是气囊式时间继电器么,看来你很年轻了。

网友D:
其实里面就是一个气囊,估计是一次性的东西,拆了就报废了。

网友E:
用在接触器的辅助延时触点。

网友F:
这个还在学电工的时候用够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H:
已标明是空气延时头,原理可参考4楼;这应当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延时方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气囊式时间继电器么,看来你很年轻了。

现在很难见得到那种老式气囊式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J: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传统的JS7空气延时继电器的延时头吧,插在继电器或接触器上作延时闭合或断开用。

网友K:
里面无非就是个弹簧,你可以拆开看!

网友L:
涨知识了。看来要好好学习。

网友M: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啊 看来我也很年轻啊

网友N:
我们现在都 用电子式的。空气的不是太准。

网友O:
这种器件还没被淘汰吗?用智能的逻辑控制,比这个更方便呀。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我是蛮年轻的。

不懂就问---我不羞!

网友P:
里面是个小气囊,拆开便知

网友Q:
空气阻尼式延时继电器总知道的吧,这个原理一样的。

网友R:
    老式的延时继电器,气囊是关键.

网友S:
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在时间用在要求不太严格的电路还是有其价格优势的,特别是作为继电器或接触器的附件就可以大大的简化电路,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