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你的数据线

楼主(2015-03-24):
今天没事无聊,发现这次带的数据线太多了,有点乱了。
先来张西门子200的数据线
S7-300数据线
手机数据线,怕出问题我还带了两根
mini USB
USB3.0
USB转232
USB转方口,其实这根带重了,可以用300的数据线的。
苹果的
最后再来根网线

网友A:
你出差吧,带这么多都可以开数据线店了

网友B:
呵呵,家用的和公司或者工作用的都混了?
家用的少,公司用的就多呀。

网友C:
除了工控数据线还有手机数据线,太多了。

网友D:
出差就带根手机线,其他编程线都让客户自己买好。

网友E:
哪次出去数据线都得有几条,手机的就得2种,mirco和mini的都得带着。

网友F:
楼主今年兑换个英威腾的usb包就能少带几根线了。

网友G:
你的线太多了 我带个USB转方口线 一个972编程器 972 200,300,400通用的,一个手机数据线、一个MOXA的USB串口服务器,一根网线,一个充电器,一个电源,两个9针公母头焊好线的和一个带编程DP头...... 好像也多啊

网友H:
还好你只是用西门子的,如果你其它品牌再多用几个,那数据线还要增加些。
不过现在好些了,好多新的产品,都是带USB或是以太网口。

网友I:
我出差前 也是先把这次项目中用到的数据线准备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网口的 ,方便多了,平时出差除了网线,就是USB转485.当然手机 移动硬盘的必不可少。
如果有的特殊项目,没有以太网通讯的,就用到300的带300的,用到200带200的。

网友J:
300的线可以用在200的上,也可以用到方口USB上,一下减少了两根线!!!

网友K:
台达,三菱的PLC通讯线各一根,USB装方口一根,USB转232一根,9针232转485一个,手机充电线一根,自己焊的9针线2根,还有一堆备用的各色各型号的线!

网友L:
300,200新老两款,欧姆龙大小口两款,台达,三菱,松下,usb方口,只是一部分plc用,其它s5两款,ab两款连plc,连驱动器、屏的有些根,多是自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在出差,因为我们出差一般不是一个地方,所以常用的数据线都要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希望数据线尽快都能像网线发展,下次出差就可以根网线了,甚至直接从现场做一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部分都是设备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们牛,反正我是遇到在现场找不到数据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唉,一般出差可能会去几个地方,所以不确定那些用不到,所以把常用的就都带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还是你牛

网友I:
看来大家用到的都差不多

网友M:
数据线具体有多少根也不是很清楚了。应该有好几种PLC的数据线是自己做的,基恩士的,三菱的,台达的,LG的。其他的买的,送的都有。

网友N:
第一个就不要带了,300的线也能用到200上,其他估计是必备!

网友O:
呵呵;你如果搞各种不同的PLC,到时下载线会多的让你头痛的;

网友P:
昨天调试刚买回来的CP5711,在别的本子上可以直接使用,有台E431怎么都不行,最后工程师说是串口驱动有问题。不知楼主可有这方面经验。

网友Q:
基本都有,不常带,西门子300的线我就有3种,感觉还是原装的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呵呵;你如果搞各种不同的PLC,到时下载线会多的让你头痛的;
嗯,所以强烈建议都给改成网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CP5711没用过,西门子软件有时就是这样,虽然他自带驱动,但还是需要你去安装下才能用。

网友R:
楼主富裕啊  这么多数据线  大户

网友S:
着实让人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