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Win用户自定义符号表

楼主(2015-03-24):
如图,用户自定义符号表下划红色波浪线,程序内不显示,请问是哪儿不规范啊?新手求指导!

网友A:
楼主 符号名不能重复哦
换成不同的名

网友A:
楼主 我2010年时用S7-200做的泵房程序截图,
刚看到你这个符号表 我还以为是我以前做的程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同名称全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名称全红了...
最前面的字符 不要用数字,把“#”也去掉
把1#泵 改成泵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非常感谢!网上也没找到200的符号表命名规则,第一次玩,迷茫了!万分感谢哈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要客气 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