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4):
三菱FX1N的C235计数有时会不正常,外界干扰总是有的(伺服器、变频器),对应的霍尔式接近开关怎么弄都解决不了这个计数不正常,现在似乎编程的方式有问题,大家都是怎么编写高速计数器来计数的呢?

网友A:
用屏蔽线,接地  动力线 控制线分开

网友B:
首先区分是输入不正常,还是程序处理不正常。
联机监控看一下是否硬件受到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肯定有问题

网友C:
变频器、伺服电源关闭后试一下,如果正常就可以确定是干扰的原因;

网友D:
程序有问题上官网下载FX系列指令介绍认真看下重编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程序肯定有问题,那只能程序重新写正确。不然你再怎么搞都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程序肯定有问题
既然这样肯定程序有问题,没问题的程序也解决不了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