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台达A系列故障

楼主(2015-03-24):
老款台达A系列18.5KW上电报(c.F.3)求助…

网友A:
这情况一般得送厂家售后维修了

网友B:
老款就不要返厂了,要是停产了没备件的话,厂家都不鸟你,直接叫你换新款。
本地找维修部送修。估计是主板数据存储芯片内的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