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转

楼主(2015-03-24):
一个国产贝嘉莱的变频器,不带电机运行,输出电压正常,带电机运行,刚启动几秒电机就不转了。输出电压电流都没有,也不报故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要用这没听说过的变频器,换个合资的试试,反正你这台是坏了

网友B:
楼主是每次都这样  还是第一次这样  第二次再试就没反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断断续续,现在一直就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板说的才算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直接在变频面板上控制试试。

网友C:
上电接触器吸合了吗?
估计是预充电电阻没有被旁路。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你可以建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触器正常的,上电量的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没用

网友E:
现在有没有再上电,还能带一会电机,如果是这几次都是电机不转,把电机拆了,再量一下输出有没有电压,如没有可能驱动有问题了,要维修

网友F:
找这个变频器的制造商解决。这才是正路。对一个不熟悉的产品,也许是使用问题,也许是设备问题,不好说呀,让系铃人去解铃才是。

网友G:
咨询下厂家吧,看下他们怎么说。不行就只能重新买新的了。

网友H:
我们这种问题就是置换。

网友I:
是不是负载大了?
看看参数设置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J:
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单相220还是三相380,马达接线是星形还是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