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接线问题

楼主(2015-03-24):
也许我表达的不是很清楚,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调速模块,它和PLC安装在同一个柜子的同一面(就上下),调速模块的数字信号(比如超速报警)要进入PLC,为什么还要经过柜子背面的端子,而且是一般的端子,这样线不是更长更麻烦了吗

网友A:
不管是模块式PLC还是一体式PLC,所有的输入输出均使用了接线排进行转接,和外部传感器以及驱动器连接。
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检修。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方便拆线,把整个控制柜或者控制箱位移。

网友B:
看要求了,有是最好便于检修,没有也行啊,标准都 是人定的,你也可以做得比标准更好的让人学你,你的就是标准了

楼主:
那模块和PLC都在配电柜正面,端子在配电柜后面,为什么模块信号还要经普通端子进PLC,这样不是更不方便吗?

网友C:
2楼给你说的没听明白?

网友D:
还有一点,美观。你现场的线路都接在PLC上是,受接线人映像,接线不好统一,而从一出端子引出后,柜内就比较美观了

网友E: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