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硬件要怎样连接? 求工控神给个提示

楼主(2015-03-24):
如图,在以上硬件, 三菱FX3UC 的控制器+ 威伦带网口的10寸屏, 工业电脑, 雅马哈4轴机器人, 两台工业相机,
三菱PLC用于外围的气缸等 是主控制器
两台工业相机 ,一个是用于定位,将座标偏移值反馈给机器人或PLC ,另一台是检测产品是否不良 ,将结果反馈给PLC
工业电脑是用于安装视觉检测软件
请问这些硬件要怎么连接呢? RS232 ,485 ,RJ45 ?求工控神给个连接示意图

楼主:
已知的是两个工业相机通过 RJ45接口分别连接到工业电脑的两个千兆网卡上, 是不是?
PLC用自带的422接口与触摸屏连接, 那机器人与PLC怎么连接呢?
工业电脑与PLC怎么连接呢?

网友A:
雅马哈的机器人,要翻阅随机说明书获得机器人控制柜提供的通讯端口的方式与通讯端口的数据格式,因为楼主没有提供相关资料,猜了也没用。
相机肯定需要连接电脑并运行视觉软件来使用的。
触摸屏需要连接PLC。
PLC因为需要知道产品是否合格,需要连接电脑。
机器人因为需要知道坐标,也得连接电脑。
硬件连接倒是其次,使用什么软件将各个数据传输到目的地,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网友B:
PC、相机、HMI都有以太网口
FX3UC配以太网模块。
以上设置成同一网段IP,直接连接到同一交换机就OK了。
雅马哈的机器人通过RS232与控制器通讯。

网友C:
触摸屏和PLC的编程口连接就可以了
电脑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
机器人有没有CC-LINK功能,如果有可以加CC-LINK通讯卡控制
相机要看有什么接口

网友B:
1.上位机与交换机距离较近的话,选用不带光口,只带电口的交换机。
2.上位机与交换机距离较远的话,选用带光口的工业交换机,上位机和交换机之间走光缆。

网友A:
如果使用楼上的方案,PC机上的视觉软件要和PLC进行对接,PLC承担了所有的视频数据中转的任务。

网友D:
不知道怎么接,接上去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A:
确实,吴工说的没错,就算教会楼主接驳好硬件设备,楼主不会编制PLC内部的运行程序,编制触摸屏上的显示画面,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调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接,接上去又有什么用呢?
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