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4):
变频器输出端电压560伏!而电机是380的!电机能行吗

网友A:
数字表量的吧,正常。

网友B:
输出电压是高频的你用数字量的只能参考下,不准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是变压变频的,你改下变频器运行频率,会得到另一结果。

网友D:
请用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量,不要用便宜的货色,输出的不是正弦波而是矩形波

网友E: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结果会靠谱很多。

网友F:
把电机与变频器共地。变频器质量不好,谐波过大。

楼主:
如果变频器良好接地会改观吗

网友G:
楼主是用数字表测的吧?换指针表量下,读数可能会不一样哦。

网友H:
先别忙着解决,问题出在哪?你还不知道呢,就盲目的出招?如果变频器的输入是3AC380V的话,输出不会那么高的。要么是测试有问题,要么是其他外围的事。

你应该用变频器内部的电压监控参数,看是多少,或者用模拟的指针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确认其电压的高低。另外变频器的外壳和电机的外壳都要连在一起并可靠接地。这是必须的。

网友I:
普通表量变频器大多不准的。

网友J:
看来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这个是谐波原因吗??

网友K:
呵呵;变频器是不带升压的,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测量工具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J:
这个真的还的弄懂变频原理,AC380整流滤波后成DC560v,
cpu控制IGBT以载频频率不断从DC母线上获取电流,正如楼上
各位所说,变频器输出的不是严格的正玄波,用数字表测量的
可能是直流峰值。

网友L:
用过垃圾的数字表更加变态 1000多v

网友M:
你的表太差了,换个好表就正常了,很简单的问题没必要纠结了谐波的原因

网友N:
首先要确定你的万用表是可以量变频器的,然后再考虑别的问题!大多数廉价数字表是量不出来变频的输出电压的

网友O:
建议用指针表量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请用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量,不要用便宜的货色,输出的不是正弦波而是矩形波
就是。

网友D:
回复 网友J:
差不多因为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波而是矩形波谐波成分很大,但是经过加在电机的绕组上后后电流会是接近正弦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A:
你给我解惑了!

网友Q:
各位不知谁遇到过此类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一台伦茨变频器,输出达到五百六十伏,用福禄克和指针表等多只表测量都是如此,带电机运行,加到30多HZ的时候电压就已经达到380了,查遍驱动,更换模块,能试的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起作用,谁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