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4):
小弟在做 组态王 欧姆龙PLC 监控温度 电能的实验   上位机组态王关机不影响时间这些参数的正常运行 想到将时间这些参数存放到PLC中的DM区 用组态王将他们读出来将其显示  请各位前辈看看 这个功能如何实现? 考虑到PLC的内存  组态王如何读取呢?    谢谢前辈们的热心帮助!  如果方便的话 加我QQ 641212693!  谢谢!

网友A:
PLC的数据寄存器空间有限,而且还面临着断电丢失数据的风险,建议配备触摸屏进行采集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保存时间短一点 一个星期  将数据放进系统中 用组态王读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 方便加我QQ么  多请教您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