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5-03-24):
遇到永宏PLC在自动旋转门上应用,可能是停机程序启动了,我很想赚PLC的钱,可我对PLC了解有限,14点的PLC是找人重写程序还是找人解密程序要花多少钱?

网友A:
重写吧,就3个输出Y1,Y3,Y4剩下的就是输入传感器,仔细分析功能。

网友B:
先使用编程数据线连接PLC,看能否读取内部的程序。
如果不能读取程序,自己又不会按照控制要求重新编制PLC程序,只有请业内人士来弄了。

网友C:
觉得你找人解密的价格和找人重写的价格相当。找人重写,还可以凑在旁边学习学习,提高一下,物有所值。

网友D:
建议重新写
自己还有机会学习!

网友E:
永宏的水平高点很容易解码,我是不会,建议你重写,不过你重写听说有加密还是写不进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不行了就试试

网友F:
就这几个点数,重写也很快的,不过要找个懂得

网友G:
自己不懂的话,找人重编吧;

网友H:
永宏的可以设置 禁止下载吗?   如果设置了,该怎么弄呢?  这种PLC还真没用过

网友I:
既然可以重写,就不怕把程序搞丢了, 网上找点资料自己试试解密, 不行再去重写

网友J:
你看下plc没有运行,上面的RUN没有亮

网友K:
自动旋转门,哦,看清感映接线,搞清外围线路,可也试下,三个输出,这正是学习的好机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RUN正常闪烁

网友L:
这个控制程序不难的,楼主自己玩玩看,不行就让懂的人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K:
4年前就有次失败的教训才修了变频器,感觉用不上什么指令基本就是最入门的梯形图。这些年来一直没读出过梯形图,春节前找了台S7 200刚开始通讯不上后来才发现是通讯电缆不支WIN7,等装了XP也通讯上才知道没程序。这次确实是个机会。

网友M:
时间上不紧张就自己重写吧!

网友N:
花点钱,叫人教你重新写一遍程序,还可以学习到新手艺,500块应该有人愿意教!

楼主:
看到电控箱了

楼主:
这个遥控10米的感应开关得电PLC的X4X5X6灯亮

楼主:
Y1 Y3 Y4是变频器10HZ 20HZ 28HZ

网友O:
了解工艺后,半小时即可编程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O:
输入比较棘手,遥控开关得电X4 X5 X6灯亮,X2好象带延时的,急停按钮对X3有反应,运行灯高频闪烁,输出没有,也不知道是不是PLC的问题。

楼主:
电箱里圆型变压器提供给AC24V小继电器不知道做什么用,回来了才想起来

楼主:
回复 楼主:
单独给PLC输入220V,遥控开关信号给的是X5点,现在直接给X5信号,X5亮,现场是X4 X5 X6一起亮。

网友P:
坐等LZ维修报告,学习下哈。

楼主:
钥匙开关是模式选择,对应变频器10HZ 20HZ 28HZ三个速度中的2个速度,红色是急停,黄色是轮椅通道模式应该对应10HZ,10M感应开关占了X5点,剩下还有防夹感应,X0没接线,X1-X7这7点都有线。不知道船型翘板这个红色开关控制那部分,明明处再OFF位置PLC还有DC24V输出,变频器和变压器有220V电。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来查清线路需要时间,你不如跟网友们谈谈旋转门具体都有哪些功能。
因为有些功能可有可无。

网友Q:
这个PLC点数不多,如果你对现场的工艺比较了解那就重写来的快点。你对永宏的PLC不熟悉,实在不行换个别的PLC上去啊!

楼主:
不管是什么牌子能满足要求就可以,3点输入输出是10HZ(残疾人手动按钮) 20HZ(常速) 30HZ(高速疏散) ,其余4点有RUN STOP 防撞 防夹

网友R:
流程搞明白了,自己会编程的话很好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独食不好消化,搞编程的小活看不上我请个师傅也伤脑经,编程容易,搞清流程费劲,好在网上有自动旋转门程序图可以学习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RUN闪烁量一下24v电源,不象是内部程序锁死。

网友S: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看所使用的点数应该比较容易编,就是不知道设置了密码后还可不可以下载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