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4):
 各位前辈看一下啊,帮忙提一提意见!!!
 小弟目前再做一个通风系统,建筑上的,里面的设备需要做起模拟效果(就是里面设备的关联动作),自己已经画好图了,三维的,solidworks。现在做好的图想导入某个人机界面(三菱,北尔等软件我都有了)的设计软件上,组合起来做这个模拟,奈何不知道怎么下手。望有经验的前辈能够分享一下。谢谢。。。可以导入人机界面软件里的图不一定要三维图,二维的就可以了。

网友A:
人机界面直接有对应的品牌软件啊!
加上动画就可以了

网友B:
外面画的图要导进去没听说过怎么弄,HMI软件里是可以自己画图的功能,当然制图功能没那么强大,简单的还是可以

网友C:
将你图转换成HMI软能使用的图片格式,再在HMI上加上图片控件

网友D:
一般转换成256色格式,然后导入图片就进去了。

网友E:
选择你需要的角度,然后做成2维图片,格式一般bmp或者jpg,看人机支持哪种格式。一般的人机里都有支持图片的组件,装载图片即可。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
对了,如果人机支持gif那就最好了,你可以做gif动画,然后传到人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要的是把自己制作的图加到软件上去做模拟。。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板要好看的,要好玩的。我实在伤不起啊。。。

网友F:
动态的图片估计不是太好加,但静态的应该一些软件可以直接加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之前有试过,也有意识是要需要相同的格式,但改成一样的格式后就出错,意思说没有空间可以作为一个元件来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前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刚想用北尔的人机,画面色彩比较好看,就是控件的英文的,坑,看不懂,暂时还在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他的我没去看,,北尔人机支持GIF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转换成256色格式,然后导入图片就进去了。

版主,帮忙分析下,图片从solidworks另存为JPEG格式,再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改为256色的,导入三菱的GT designer3的库中,提示:1,格式不是所支持的类型。
         2,是否有足够的存储器。

谢谢!!!

网友D:
三菱的我没有用过,但威纶通就是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