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5):
我们一直用二保焊和氩弧焊来焊接漏点,昨天厂技术部的人说应该用气焊,请问一下,这几种焊接各有何利弊,究竟用哪种焊接最好(高压油管,折弯机的)

网友A:
肯定用气焊好啊,是用其它材料融化修补的。

网友B:
气焊好,熔补的,
气焊是利用高温火焰 局部沿焊缝熔化被焊接的金属 配合焊材对熔池金属的保护 主要是防熔池金属高温下的氧化反应 熔焊的缺点是焊接过程中 工件的变形较大  氩弧焊 是氩气保护下的电弧焊接 氩气是惰性气体的一种 化学性质稳定 电弧焊接过程中 焊接工件局部高温 与空气中的氧气接触 发生氧化反应 使焊接部位金属氧化变性 强度变差 氩气的通入 隔绝了高温金属与氧气的接触  并冷却弧焊后的高温 有不参与焊接部位的任何反应 长用于 不锈钢  薄铁 的焊接  部件自身很薄 不加保护的话 焊接过程中全部氧化   严重影响焊接的品质  必须通入氩气 保护被焊接的工件

网友C:
油管是什么材质的,不同的材质选择不同的焊法,铜管、铝管氩弧焊能焊吗?选择什么样的焊就先要知道油管的材质,选择相适应的焊法

网友D:
见识了,还真有说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气焊耐油压有多大?

网友E:
二楼的说得非常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气焊耐油压有多大?
这得看你油管的材质了

网友F:
我们以前用电焊,看来要改一改了。

网友G:
什么油管??是全金属的?
漏油还能焊?

网友H:
我们就用电焊,打好坡口,焊的细心一点,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气焊耐油压有多大?
这得看你油管的材质了
铁的吧,具体不清楚

网友I:
一般都是气焊

网友I:
肯定是气焊好了

网友J:
把油管上面的油清洗干净可以用氩弧焊。如果手工电弧焊技术好的话,可以焊。我们经常焊。

网友K:
我厂油管是铜的,当然用气焊跑铜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厂油管是铜的,当然用气焊跑铜了啊。
铜管不如铁管耐压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