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教,PLC是不是可以无线控制?(20150327)

楼主(2015-03-25):
PLC是否可以用无线设备控制,比如说手机平板之类的?

网友A:
呵呵;实现是可以的,关键是有必要吗?

楼主:
谢谢,求教,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

楼主:
谢谢,求教,请问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B:
可以实现无线控制,楼主真的想参观,待到工控设备的展会上去走走,就会有的。
这是工控设备厂家推出的吸引客户的一个手段,可以使用苹果平板来连接WIFI监控工控设备的运行,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C:
为什么说意义不大,只是使用频率低?
我现在也在找类似东西,做智能安居,使用智能手机监控,好似还没见到有开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意义不大,只是使用频率低?
我现在也在找类似东西,做智能安居,使用智能手机监控,好似还没见到有开发的。

基本上都是安卓系统,IOS都没人开发的,来钱太慢了。

网友E:
成本不高的话可以装个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说意义不大,只是使用频率低?
我现在也在找类似东西,做智能安居,使用智能手机监控,好似还没见到有开发的。
这个淘宝上买个无线接收控制器,只要家里有网络就行,我就做了一个浇花的,在厂里手机一点就自动喷水,再一点就关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这种产品有很多,由于造价非常高昂,只面相非富即贵住别墅人群。一套系统大几十万,有多个摄像头,跟公安联网,设备集成商那里还有远程监控 服务器,当然加重也有服务器ups电源,sim卡貓,可以控制房屋内每一个门窗 家电 以及水龙头,有外人接近房屋就会先向房主发送可疑人员照片,未经允许翻入院墙 直接向110报警,并且全程录像发送到远程服务器 手机上,就算切断房屋电源宽带也没用,后备ups能管一天,数据通过3g 4g网络发送,如果都断了手机上有警报,不过客户端只有苹果。

霍尼韦尔就有这类产品

小米智能家居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