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5):
PLC用的是314C-2DP,两台PLC用DP通讯,按照教学视频一样的操作始终无法通讯SF灯一直亮红色,BF灯闪烁,DP线一端接的进线,一端接的出线(不知道这么接对不对,两端都接进线也试过)。感觉程序没有下载成功,原先在运行的程序好象一直没变,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两端都接进线,开关在on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端都接进线,开关在on位置。
赞同  应该两端都是进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试了两端都接进线开关在on 下了程序后bf灯是不亮了 但是sf还是亮的 而且是处于stop状态,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楼主清空程序,重新下载试试。

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个邮箱,我把做的DP通讯的程序发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7345165089@qq.COM

网友D:
系统故障,有可能是组态不正确,详细请查看缓冲区信息!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我当时编程用的版本。

通讯程序在PLC-1中的OB1中。

邮件已发,请查收,希望有用,水平有限,无用勿喷!
发到734516089@qq.COM

你留的QQ好像多了个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