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5):
各位大哥。小弟想请问一下。我想购买一个三菱PLC来学习。购买时需要注意什么呢?然后购买哪种类型来选择入门。

网友A:
私人掏腰包购买来学习,建议某宝上网购,选择FX系列,选二手货,高仿货都得,选价格超值的即可。
如果是公司出钱购买,建议指定型号指定商家给采购去购买,购买三菱最新款的FX3U系列,至于商家吗,上官网查询本地是否有官网上注明的销售代理商。

网友B:
看楼主要学习哪方面的,比如通信,脉冲之类的,确定后再选购

网友C:
初步的学些,买个FX3GA的晶体管的也可以,这个价格比FX3U的低,常用的功能也有,可以控制伺服,可以扩展特殊模块。
买三菱的要注意假货这些。

网友D:
买一个回来实习,还要编程电缆,有编程软件是必须的

网友E:
从淘宝上买个学习板吧

网友F:
自己掏钱的话就买个二手的,公司的话就买个新的!

网友G:
我有全新的,按二手的给你,做项目买多了的FX2N-32MT,FX2N-32MR各一个,你查下市场价,多少想要再私信我

网友H:
论坛找人淘换个就行啊

网友I:
买一个可以有扩展功能的PLC,点数少点都可以,最好是晶体管的,再带一条通讯线就OK了,学习也要下点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