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5):
 以上是安川伺服驱动的铭牌,铭牌上清楚的写着输入电压是AC200~230V.

 我的客户一次性采购了30台1.5KW的安川伺服。输入的电压是由三相变压器提供的,万用表检测值为AC220V。

但是问题来了,30台驱动里,居然有两台上电后就报警410.
 以下是安川厂方检测报告和410报警的相关资料

大家说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主电路异常,如果外接的电源没问题,那就是主电路接入驱动器内部的那部分有损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测报告也是这么说。只是我觉得安川的故障率这么大,有点奇怪啊

网友A:
如果是新的,完全没用过,那应该是可以保修的吧。

网友B:
三相变压器这么大的功率应该也要不少钱,还不如每台都配一台电子变压器划算。

网友C:
产品质量问题,30台就两台相同的故障,只能说产品有缺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可以保修啊。 我关注不是保修问题,而是安川的品质不至于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安川不靠谱吗? 哎,都不知道怎么说。客户把握叼飞了 已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子变压器  听说有缺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川不靠谱吗? 哎,都不知道怎么说。客户把握叼飞了 已经
原来你是经销商啊,那好解决嘛,不行给换新的了,申请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二级分销,说多都是泪啊

网友D(2017-04-18):
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特意注册了账号。是这样的,上面标着200V的前面有3相的字样,意思是三相200V,而不是三相380V。如果三相200V,那么单项就是110V。如果三相380V,那么单项就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