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5):
 信捷PLC、触摸屏与上海红旗泰RF300A变频器使用485接口通信,要求运行频率能在触摸屏上设定、显示,能有正反转运行,请教哪位高手指点下,PLC程序的编写,触摸屏程序的设计,最好把程序发给我,谢谢!

网友A:
原则上电机正反转不提倡触屏控制,至于频率需要明确变频器通讯参数。

网友B:
按你说的做给你你也不一定就能用,变频器的通信功能你这个牌的不是很了解,编程是系统工程也要给合设备的工艺流程,再说论坛上的大侠都很忙的,有问题帮你解答下可以,帮你做似乎要求过了点。

网友C:
首先要知道上海红旗泰RF300A变频器的通讯协议,至于PLC程序弄不懂可以打信捷的技术支持热线

网友D:
基本都是modbus的
你选型的时候选合适的变频器品牌
和触摸屏和容易连接的

网友E:
这种变频器我做过,PLC与变频器通讯,触摸屏再与PLC通讯间接读变频器的信息,或是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可以联系我,qq:512989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