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5):
去客户那里调设备,每次交涉的最多的不是设备的控制,工艺的控制,因为这些PLC里的东西客户看不见摸不着; 客户看的见的是上位机,关于颜色,动画,报表,报警,权限,不知道各位在现场是如何处理关于上位机的问题?
1.  颜色,图片,三位实体,动画,基本上客户需要非常逼真的界面;
2. 报警; 声光报警; 实时报警,历史报警查询;
3.报表: 实时报表,历史报表,客户指定格式的报表;
4. 权限
5. 登陆,操作记录;
6.趋势图,曲线;
7. 远程监控
请大侠们知道上位机的点点滴滴

网友A:
对面子工程的要求,不是外行,就是领导,没事尽找茬,想弄得十全十美去。
内行首先就是看你的整个控制系统的配置和预算投入,就算你的上位机设计得再好,你底层的数据采集装置不稳定,干扰出错,照样是摆设。

网友B:
即使是进口设备的上位机画面,十个人也能挑出十个建议或想法。简洁方便使用就好。

网友C:
编辑好的画面用测试软件模拟给客户看了,重要的是项目谈下来才是硬道理,至于技术问题调试时再慢慢搞,再不行可以请人的

网友D:
初期先把功能实现了,然后再弄画面的花样,不行就颜色多样。其实就是验收的时候大家看看,真正使用的时候没谁看那个东西。

网友E:
产品较成熟的,可能对工艺控制就不需要再探讨了,如果是为了满足一些的行业标准像权限,数据记录存储等是一定要强调的,画面颜色布局如果还讨论的话,说明用户太形式主义了,或者是你们以前做的ui界面太烂,人家感觉需要优化,这种情况应该虚心的介绍

网友E:
产品较成熟的,可能对工艺控制就不需要再探讨了,如果是为了满足一些的行业标准像权限,数据记录存储等是一定要强调的,画面颜色布局如果还讨论的话,说明用户太形式主义了,或者是你们以前做的ui界面太烂,人家感觉需要优化,这种情况应该虚心的接受

网友F:
第一项我们会根据要求尽量去做。
其他的要求都没问题。

网友G:
如果要求效果很逼真的,选择组态软件会更好看些,如果只要功能实现,设计的直观大方些的,一般就触摸屏啦,预算都要考虑的

网友H:
上位机的编辑没有必要设计美观的 只要把要求的功能实现然后稍微的美化一下就好  这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欣赏的 达到想要的结果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