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5):
经常是刚启动时这样,要么关机多启动几次就好了,要么重新拔插下操作面板也好了,但是每隔几天就又这样了,启动正常后就能一直正常工作到关机……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电机转速是由外接转速控制电路控制……变频器型号IHF-22K

楼主:
stop灯是闪亮的

网友A:
有没同型号的换个面板试下

楼主:
没有同型号的面板可以换

网友B:
是用面板控制的吗

网友C:
没启动,改为外部控制试试。

楼主:
不是用面板控制,就是用的外部控制,转速控制用的是转速控制板,通过变频器+V接入转速控制板,板上通过电位器调节后回送给变频器vrf端子,正反转也是通过外接开关控制……我现在在想我是外部电路控制可不可以拔掉控制面板启动,或者是不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会导致偶尔启动不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启动,改为外部控制试试。
不是用面板控制,就是用的外部控制,转速控制用的是转速控制板,通过变频器+V接入转速控制板,板上通过电位器调节后回送给变频器vrf端子,正反转也是通过外接开关控制……我现在在想我是外部电路控制可不可以拔掉控制面板启动,或者是不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会导致偶尔启动不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启动,改为外部控制试试。
如果是外部控制反转,会不会点亮操作面板上反转灯

网友D:
内部检测电阻电容也会有这种情况,台达的碰见过。

楼主:
我看了参数设置,设置的是外部控制,参数设置里的运转指令和频率设定方法都是对的……有没有还有哪个参数需要看看的,或者是其他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检测电阻电容也会有这种情况,台达的碰见过。
这个是SANKEN的,是里面板块上的么?虚焊?

网友D:
电压检测部分,台达的在启动过程遇电压低时跳ST0P,没有报警,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检测部分,台达的在启动过程遇电压低时跳ST0P,没有报警,供你参考,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面板控制的吗
不是用面板控制,就是用的外部控制,转速控制用的是转速控制板,通过变频器+V接入转速控制板,板上通过电位器调节后回送给变频器vrf端子,正反转也是通过外接开关控制……我现在在想我是外部电路控制可不可以拔掉控制面板启动,或者是不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会导致偶尔启动不起来么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断电
重新设置参数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断电
重新设置参数
试试
嗯,再出现我真要试试了

网友F:
外部控制,面板只是设定参数才用到。就是把面板拔掉也能正常启动运转。我用的是优利康的,试验过。你的问题是当启动开关打开后,变频器上面板的停止键指示是不是一闪一闪的?要是这样的话就是你把电位器调到了最小。把电位器调大一点停止灯就灭了,运转灯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部控制,面板只是设定参数才用到。就是把面板拔掉也能正常启动运转。我用的是优利康的,试验过。你的问题是当启动开关打开后,变频器上面板的停止键指示是不是一闪一闪的?要是这样的话就是你把电位器调到了最小。把电位器调大一点停止灯就灭了,运转灯就亮了
相当于转速控制上的电位器的问题?那这样操作的原理是什么呢?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频率设定不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部控制,面板只是设定参数才用到。就是把面板拔掉也能正常启动运转。我用的是优利康的,试验过。你的问题是当启动开关打开后,变频器上面板的停止键指示是不是一闪一闪的?要是这样的话就是你把电位器调到了最小。把电位器调大一点停止灯就灭了,运转灯就亮了
相当于转速控制上的电位器的问题?那这样操作的原理是什么呢?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频率设定不正常?
电位器我没动过,确实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F:
若是运行指示灯亮并且停止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就是电位器旋到最小了

网友F:
我用的变频器就是这个样。是优利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