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

楼主(2015-03-25):
组态王6.53点击运行按钮后,提示历史库服务程序未启动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1:开始菜单-组态王-安装工具-服务注册工具 点搜索 然后重新注册。
2:进“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
找到HistorySvr服务  将其设置成“自动  启动
3:你看看360或者什么程序的开机优化是否把组态王相关程序服务给禁止了。

楼主:
谢谢,我的电脑是WIN7系统的,6.53的可以吗?是不是系统的事?

网友B:
应该是其他软件把该进程给优化了
看看优化类软件里面有没有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