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5):
请教哪位老师知道高压变频器功率模块光纤的通讯数据
小弟想知道功率单元光纤通讯的数据,主机发送什么数据,功率单元接收什么数据

网友A:
需要获得高压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进行研究,楼主接触到的高压变频器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呢?
如果光纤通讯只是高压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线路之间的模块进行的通讯,而不是高压变频器本身和外部其他独立的控制部件的连接,厂家的使用说明书会只字不提。
因为涉及到技术专利,如果泄露内部控制与数据传输原理,将会培养自己厂家未来的竞争对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变频器内部的通讯协议,肯定会有阻力的。
不好弄啊

网友B:
这个怎么可能让你知道呢,都是内部通讯协议,各个故障点的信息吧,

网友A:
首先弄懂高压变频器内的分立模块的作用,然后其之间的连接线,通讯线肯定会设置前级通讯芯片进行信号处理,比如RS232或者RS485通讯芯片,光纤通讯芯片再或者以太网通讯芯片,按照度娘出来的芯片资料研究其通讯数据结构。
这叫逆向工程,老美的EP-3侦察机就是这样被我们逆向工程转换成空警2000的。

网友C:
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的维修,要遇到这个问题啊!
维修后要测试,如何让功率单元的IGBT模块得到驱动信号而驱动起来?正常情况下,各功率单元是用通信的方式(光纤)与控制中心CPU板连接的,各控制单元中的驱动受CPU控制主板控制。
所以,单独的功率单元没法加电进行动态测试。
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不如反汇编dsp

网友C:
最近也在修一个合康的高压功率单元。想搭一个驱动信号电路,再用信号发生器输出矩形脉冲,送给单元的驱动输入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有思路,准备研发一块线路板,能现场测试利德华福,合康的功率单元。有兴趣没?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基本时能测试驱动电路好坏,可是还有保护电路没有办法测试到。

网友C:
非常有兴趣啊!

网友D(2015-04-26):
回复 楼主:
我也有兴趣,我QQ是31362187

网友E(2016-05-06):
回复 楼主:
我也非常有兴趣,我的QQ号 970026953

网友F(2018-09-05):
光纤上走的没有触发信号,只是控制信号,触发信号是功率单元根据控制信号来调整的,不需要光纤触发,类似于变频器的主从控制,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G:
几个单元要同步的,

网友G:
一个信号分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