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5):
富士变频器要实现正转高速反转低速怎么调整参数

网友A:
你使用的机型?

新VP,ACE,E2S等可以编程。

所以不同的机型参数上有差别。

楼主:
FRN5.5G11S_4CX这个型号的,正反转是CW和FWD.REV短接但实现正反转不同速度应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B:
变频器上都有个 第2速度设置  或者多段速设置

楼主:
不会设置呀

网友C:
设定外部控制方式,最高频率,多段速功能等根据要求相关参数

网友D:
你变频器用什么控制的?PLC?

网友E:
如果正反转的速度就是一个固定值的话,用开关量控制最简单了。

楼主:
是PLC控制

楼主:
正反转要不同的速度

网友F:
不同的速度,你多段速正反转输入不一样就行的啊。多段速转速输入点不同,输出频率也不一样的。

网友F:
比如输入变频器1是正转,2是反转,34是多段速。正转输入134,频率50HZ。反转输入23,频率5HZ。多段速里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G:
按照你的要求需要更改以上参数,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H:
看来得使用多段速功能实现 ,设一高速段为正转,一低速段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