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ID自整定

楼主(2015-03-25):
请大侠帮忙,为什么我按照手册上编了个自整定程序,在超过设定温度时,pid输出值还为1800,谢谢!

网友A:
有在现场调试吗?自整定的条件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现场调试啊,整定条件应该没错!写入程序后第一次还还行,mv复位下后一直输出1800

网友A:
输出值是一直变化的才对,看看程序有没有错或漏了

网友B:
你的PID参数呢,贴出来看看,我怀疑你自整定还没结束或者你自整定设定的温度有问题,我记得FX自整定的时候,设定温度比当前稳定要高150度或者其他,自整定才开始,你再看看FX手册中PID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要温差值大于150,才会启动自整定!

网友B:
自整定的参数需要微调下,不然跑不太准,恒温的还可以,如果有吹风冷却或者其他破坏温度稳态的东西的话,劝你用温控表,不然会搞死你的(个人经验,毕竟我就做过两次的经验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有试过不用自整定和,手动设p值和积分或微分值做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碰到个问题请请教下,我有多路加热温控,自整定+pid控制,一路的时候非常正常,然后我把程序复制加了一路,把地址做了相应更改,可是第一路到达温度后,会一直在自整定程序上,是啥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图,加了一路后,原先正常的那路会停在自整定上导致不加热,温度下降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需要计算的,按经验的话,本人经验不足............

网友B:
你第一路用的地址是多少到多少,第二路多少到多少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实在没办法,就一路一路整定,把整定完的参数读出来,再使用MOV指令设进去,怀疑你要么寄存器地址用重了,要么辅助继电器用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