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套装置柜子。。。

楼主(2015-03-25):
以前配电室里就没有用过这种装置,不知道这个柜作用是什么。那位能给讲解一下。。

网友A:
我只看到一片白蒙蒙,不知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啥都没有,你叫我们看什么呀?

网友C:
今晚怎么回事?都是说让人看图,图不发上来的人。

网友D:
看不到装置
无从说起!

网友E:
没有图那里有真相。

网友F:
你的装置呢?三四年的老坛友发的贴让人一头雾水

网友G:
无图无真相

网友H:
怎么没图啊

网友I:
看不见啊看不见

网友J:
怎么没有发图片啊。

网友K: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前些天不知是网络问题还是怎么回事。。上传不了图现在重新上传了。。大家看看吧。。

网友L:
看图上好象是南瑞的低周减载保护装置,用在提高供电质量,保证重要负荷在频率下降时能自动断开一部分不重要的负荷,阻止频率下降,确保系统正常的一种保护设备。

网友M: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C:
好设备啊。这只有要求高的地方才会配这样的东东。

网友N:
把内部拍出来让我们看看。

网友O:
看起来是很高大上啊

网友P:
南瑞的微机保护

网友Q:
PCS-994,RCS-994系列电力系统频率电压紧急控制装置

南瑞集团公司pcs-994系列电力系统频率电压紧急控制装置在rcs-994系列基础上经过全新改进研制,作为防止系统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针对电网遇到概率很低的多重严重事故,本地采取正确的控制措施,比如失步解列、低频减载、过频切机等。如果第二道防线不能挽救电网使其恢复稳定,第三道防线将动作防止电网崩溃造成大面积停电,并尽量减少负荷损失。

l  pcs-994系列电力系统频率电压紧急控制装置采用了新一代先进的uapc平台,硬件软件真正实现了模块化结构,拼装灵活、通用性强,能够批量生产,装置硬件、软件设计有多重可靠性措施,在保证装置的选择性、速动性、灵敏性的前提下,具有高度的可靠性。

l  pcs-994系列电力系统频率电压紧急控制装置测量装置安装处两段母线电压、频率及它们的变化率,在电力系统由于有功缺额引起频率下降时,装置自动根据频率降低值切除部分电力用户负荷,使系统的电源与负荷重新平衡。

l  当电力系统功率缺额较大时,本装置具有根据df/dt加速切负荷的功能,在切第一轮时可加速切第二轮或二、三两轮,尽早制止频率的下降,防止出现频率崩溃事故。

l  在电力系统由于无功不足引起电压下降时,装置自动根据电压降低值切除部分电力用户负荷,确保系统内无功的平衡,使电网的电压恢复正常。本装置根据电压切负荷的轮次与根据频率切负荷轮次相同。

l  由于无功不足引起的三相电压下降是基本对称的,而且不会出现大的突变,所以本装置的低压元件是基于正序电压进行判别的,若负序电压大于0.15un或正序电压有突变均会闭锁低压减载。

l  当电力系统电压下降太快时,可根据du/dt加速切负荷,尽早制止系统电压的下降,避免发生电压崩溃事故,并使电压恢复到允许的运行范围内。

l  本装置具有独特的短路故障判断自适应功能,低电压减载的整定时间不需要与保护动作时间相配合,保证系统低电压时快速动作,短路故障时可靠不动作。

l  本装置设有根据df/dt、du/dt闭锁功能,以防止由于短路故障、负荷反馈、频率或电压的异常情况可能引起的误动作。具有pt断线闭锁功能
说明文档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y3ITC6FW7Rc8yjeQvTDcYABN_zH5vuV_KmP35WKWmqSE31SMFTpbVy_KMLBHilJXgj61g7wIlRfDw3efZY9EP9cdKNpr0eCxNHwAhqmuh3i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