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电气元件?

楼主(2015-03-25):
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电气元件?

网友A:
温度变流传感器,也有称为温度变送器。

楼主:
谢谢,请问它是输出直流电压吗?还是电流?怎样判断此器材好坏?我们现在有一台机器开不起来,现怀疑它,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图片上的参数很详细了
PT100的温度探头
转换为4-20mA的信号
测直流电流吧!

网友C:
图片的功能接线都很详细……

网友D:
图片右边说输出4-20MA信号,左边看到PT100热电偶输入,测量应该是44——300度

网友E:
这应该是一个温度变送器,直流那一面应该是24V,接数显表。4mA时对应的是44度,20mA时对应的是300度。你用表调到毫安档量一下它的电流是多少,估算一下对应的是多少度。就知道了

网友F:
机器开不起来,具体是什么现象,是不是与温度有关。

网友G:
输入是PT100型热电阻,输出是电流信号,有正负极性之分.

网友H:
测温探头

网友I:
万用表串接下方那两个端子的一个,直流电流至少有4毫安信号。

网友J:
应该是测温度的

网友K:
学习了!赞一个!赞1楼!

网友L:
行了,啥也不说了,前面的都讲到了。不再重复。但不是温控器,是铂电阻PT100温度传感器的变送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M:
图片的功能接线都很详细

网友N:
外国造的就是简单方便好看,中国的都是圆形的多,15元左右一个的。

网友O(2015-04-26):
温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