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5-03-25):
不知道强电的地线和一起弱电的地线能接在吗?

网友A:
分开最好,接在独立同一接地系统也可以

网友B:
通常会要求分开。

网友C:
严格上是要分开的

网友D:
不怕干扰的话你就接在一起吧。

网友E:
一定要分开,要不就干扰了!

网友F:
得分开,某些强电的地线带电流的。

网友G:
最好是分开,省得互相干扰。

网友H:
这个不要偷懒
最后出问题
烦得很!

网友I:
我们是接在一起的。

楼主:
是不是先分开接地,最后汇总到一起?

网友J:
强电和弱电的地线,独立从设备上走线并进行接地,可以最终汇聚在某个接地点。

网友K:
地线网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地上分开,地下都是通的。电位是一样的。而不是说在地上,把强电的接地点和弱电的接地点拴在一个螺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