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单相220v电机接线图,因为运转方向反了,怎样调线?

楼主(2015-03-25):
(无正文)

网友A:
将BLUE改接到W2,再将BLACK改接到V1,就会改变转向。

网友B:
歪着脖子看了下,貌似把V1/V2的蓝色和黄色线对调下就可以了。菜鸟拙见,见谅啦。

网友C:
两个绕组,两组头、任何一组线头倒一下就行吧

网友D:
两绕组倒换其中一组,一楼那个法子就很方便

网友E:
线不用换的吧,把两个连片换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F:
这下清楚了吧,顺便问下我每次上传图片后就不用打中文字,你们有这个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