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LC问题

楼主(2015-03-25):
对于AB PLC,我想增加一台上位机,和原来的上位机功能一样,同时使用,怎么设置啊?
只通过通讯模块用网线连接起来就可以吗?还需要怎么设置?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使用软件的网络功能!我用过组太王的!

网友B:
楼主需要提供原来的控制系统结构,比如说以前设备是怎么连接的,RS485?工业以太网?CAN总线?
如果说是以太网总线,增加交换机,重新分配设备的IP地址。

网友C:
哪家的上位机,走的什么通讯

网友D:
只知道能实现,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帮着顶。

网友E:
接上网线,将电脑的IP设置在一个网段,原电脑上安装个viewer的服务器,加装的电脑上装个客户端,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用过组态王,好像用的人挺多,是不是很好用?
不知能具体说说组态王是怎么设置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工业以太网,之前有个交换机的在怎么设置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您的指点,大体思路应该是是这样,在新电脑端需要怎么设置啊?

网友B:
普通的交换机不需要设置,除非是三层交换机或者网管级交换机。
需要知道PLC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还有网关,需要知道原上位机的IP地址,并且新增的上位机不能使用相同的IP地址,以免造成以太网地址冲突。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看那个软件的介绍,或百度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