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5):
各位老师,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测量UC3844的7,5之间电压在12-14伏特之间跳动,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开关电源不起振!检查下负载哪里短路了!

网友B:
启动,二次供电回路

网友C:
将7脚电容换掉试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咸老师,换掉二次测电容,7脚电容,上电后,面板有显示了,显示POFF,意为欠压故障。过了几分钟后,开关管发烫,然后就给烧冒烟起火了,同时开关电源震荡小板也烧糊了,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

网友C:
可以按稳压反馈是否正常(是否失控),开关管有无欠激励(如栅极电阻变大),负载有无短路检修步骤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