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80KW电动机配线!

楼主(2015-03-26):
车间新安装一台380KW电动机,请问大神门,定子,转子配多大的线?
电动机到配电柜十二米,配电柜到配电房十五米。谢谢!

网友A:
是指选择 导线么?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电机。
不知电机说明书中,有无相关介绍。

网友B:
直流还是交流,电压多高?根据电流、电压、长度选择导线。

网友C:
就是呀,电机是交流的?直流的?电机的铭牌数据呢?为什么不晒一晒呢?拍个照片传上来,多炫呀。

网友D:
电机真大。 185的线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真大。 2*185的线差不多
如果是AC380V的电机可以。

网友F:
电机电压,直流交流,控制方式,铜线铝线等等都不知道,谁知道用多大的线!

网友G:
我在想是什么电机那么大为什么有分转子,定子接线?能上图见识下电机吗?

网友H:
2*185够用

网友I:
说清楚电机型号、电压等级、控制起动方式、配电距离,变压器容量等都是要考虑的范围,要是高压电机,还要考虑保护装置,和调整保护定值

网友J:
好大的电动机,用185的就可以了。

网友K:
电机线最小的240的铜线来使用,最好是300的铜线可靠。看你的负载类型是不是重载的。主要是现在的线亏方的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一根240的可能有点小哦

网友K:
是有点小,不建议选用。你的电机是重载的吗?240的转子那边可以选用的。

网友L:
你那是绕线式电机吧,要不不能有转子电压的参数。。。。

我们就以电流为准吧。定子的是700多吧,转子的(满载电流)实在看不清。。。

电缆走沟,走桥架,还是直埋?单芯电缆还是三芯的?走桥架可以用单芯电缆。。。。

要是直埋的,2根3*240的都是将够用啊,还得是交联的。。。。。。。。
我以前有个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96

这个能有帮助,我都是按这个选的

网友M:
这么大电机,真是庞然大物

网友N:
这么大个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想也是用两根240的保险些

网友C:
这么大电流的选线,电流除以2就是铜导线截面。这么大截面,是否可以考虑双线并联(比如,双150截面铜电缆)?可以省点钱。

网友O:
我也有7楼的疑惑
要是这个功率的我会选择185双拼

为啥不上高压电机?

网友L:
昨天说那是定子的,转子的方法不同啊。。。。

轻载按35%转子电流选择,重载按50%转子电流选择。。(你那照片我真看不清啊,好像是4打头的。)

还有就是绕线式电机,启动的时候为加大启动转矩是要串电阻启动的,要是用高压电机会有这么个问题,相关电气都需要高压绝缘,那可就麻烦了,安全距离会比较高。。修的时候还得填工作票,天哪

网友L:
再补充下,高压电机还得配柜子,配综保,找电业局办手续,设定保护定值(我们那的鼠笼电机现在全压启动都起不来,电业局还不改保护定值),每隔一段时间(2年)还得做试验(设备多可以一起做)。。。。。

好了,不抱怨了,对了为了安装的话双并电缆方便安装,独芯的在安装过程中很费劲啊

网友P:
定子导线185的铜线双线并走,转子导线240或300更可靠。

网友L:
为什么我总是说不全啊。。。。。。
出处是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三版 693页
1.这里明确说了要是有提刷机构的话按轻载重载算,没有的话就是按满载算转子电流。。。
2.安装你那电机以你那条件,要是不直埋的话还是独芯电缆好,300或者400的就够用。。。而且接线端子没超过500相对好做。

----------------华丽分割线----------------------

以上是师父告诉我的。对了,你们这个电机要是运行了会串电阻,我没见到过那电阻有多大(是个头不是阻值啊,我以前听说大的电阻有半个讲堂那么大),还想请楼组上个照片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老板比我们精!

楼主:
回复 网友L:
转子476

楼主:
谢谢 各位大神,参照大家的意思,我现在这样给配的线,主线240两根,定子240两根,转子240一根,为了今后自己少麻烦,配大点,大神们都是行家。。。。。。懂的!

网友Q:
用150mmx2   单线   散热快   好接线

网友Q:
补充一下  转子185mm就够了

网友L:
楼主啊,你到现在没告诉咱们你的电缆是怎么敷设的啊?是埋地穿管还是走桥架,还是走地沟啊。

如果用交联电缆你的设计方案:
要是直接埋地还是是不够的啊。
要是走桥架够。
走地沟也够。

网友R:
这么大的电机、为什么不选择10KV的呢?
定子选2根185的、转子1根240的吧,最好转子串水电阻启动

网友S:
得有电压等级做参考呀

楼主:
回复 网友R:
就是转子串水电阻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