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6):
PLC用的是317-2DP,远端扩展用ET200M模块,一周内损坏两台ET200M,不知何故,求大神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强电如何窜入的呢

网友B:
是如何损坏的?应该有迹象的,你说清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与CPU通讯突然中断,拆下ET200M外观没有烧坏痕迹,换上一个新模块后,第二天同样坏掉,很是郁闷
对了,第二天坏的时候,发现现场一个电动阀同样烧坏(220V供电),不知有没有关系

网友C:
你的ET200M和CPU的机架做好等电位的连接了吗?

网友D:
应该还是接地,电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