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问题

楼主(2015-03-26):
一台车床主轴由变频器拖动2.2KW电机(Y100L1-4.----Y接法)。
故障是转速慢,电机转速远低于设定转速。
检查电机三机绕组5.3欧,三相平衡,对地绝缘为也正常,转子也正常。
将此变频器另接一台电机,转速正常。用一台变频器设定参数与上一台相同,拖动该电机,也是转速慢。看起来,应当是电机问题,可就是找不到电机坏的原因,不合理啊。
接工频,转速1400,电流2.2A,正常。
有没电机厂的专家,帮帮分析下下,感谢

楼主:
将此变频器另接一台电机,转速正常。用一台变频器设定参数与上一台相同,拖动该电机,也是转速慢。看起来,应当是电机问题,可就是找不到电机坏的原因,不合理啊。
有没电机厂的专家,帮帮分析下下,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测试下电流就知道了,有可能是电机坏了,过电流了,变频器自动降低转速

网友B:
直接工频直拖试一下,是马达本身的问题还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

楼主:
接工频,转速1400,电流2.2A,正常。

楼主:
用本台变频器拖动另一台相同型号电机,转速正常。不合理啊
下午电话电机厂家,问下情况吧

网友C:
确定电机运行时三相电流平衡并在正常范围值内,绕组你有测电阻正常,是否有检查接线头接触良好或电机电源引线中间是否有问题。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机,可以直接通工频电源直接启动,看看电机是否运行正常。确定电机的问题。

网友E:
工频正常,变频不正常,是手动调速,还是自动调速?检查调速机构的输入

网友F:
上次帮别人修设备的时候碰到类似的问题,后来查看电机铭牌发现电机电压为三相220V,变频参数改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G:
电机转子与轴脱开了,现在是靠转子摩擦转轴在转动。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分析,刚才和电机厂家技术讨论,他们也不能确定,让把电机发过去检测。。。

网友H:
觉得问题可能类似于9楼的问题,变频器参数可能要动

网友I:
按照描述的确很邪门
把这个电机换到其他地方用正常吗?
这个电机是新上的还是原来就有现在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J:
   也觉得9楼所说 可以查看一下;若怀疑导线有问题,或可以另外接线试验。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电机转子与轴脱开了,现在是靠转子摩擦转轴在转动。
这种现象我就遇到过,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故障。。

楼主:
原来一直用这电机,有天突然出现这故障。
测试用导线是用新线,电机不戴负载,空转都慢。
电机厂技术员也说不合理,要拿去检测。
真是有点邪,如果是变频器故障,为何变频器带动另台电机却正常。二台变频器带此电机都慢?
电机拆开,线圈,转子,轴承都检查了。
如果是电机问题,为何直接工频率,电机却正常,不解,不解。

网友L:
   测试:
      变频拖动状态下的电机带负载情况下的三相电流.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参与,现在给各位介绍最后解决方案
机械方面没问题,因为电机拆下来放在地上试验的。
变频器数据也没问题,因为我从另台正常运行设备上把数据COPY过来的,机床、变频型号完全一致。
通过试验发现是电机问题,电机在频率高的时候能正常运行,在低频率就非常差(转速慢),结论是此电机低频问题。
通过与电机厂技术讨论,可能存在此问题,至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待研究。
又和操作工了解,前些天一直用2000转工作,是不是此原因造成电机低频差。
我们买了台新电机,OK

网友M:
电机是4极的额定转速是1500转 用到2000转大概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N:
与转速高问题不大,1500到2000变化不太大,转速高主要是电机功率不变转矩降低与电机动平衡震动问题,从上面印象看应该是转子问题,你的电机应该不热。假如断条严重就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