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如下新手又遇见困难了

楼主(2015-03-26):
为什么常开点I0.3和I0.5不能同时接通

网友A:
看你这样设计是连接触摸屏控制的吧,你看看是不是你的设置出错了或换个输入点试下

网友B:
不清楚楼主i0.3和i0.5这两个点是接的什么?按钮、传感器等。
楼主的PLC M点是接的24V-吧,把24V+直接短接到I0.3和I0.5,看看程序能否接通。
不行的话,楼主新建个项目,可以先做1段程序,直接两个常开点串接,后输出线圈;再监控看看。
判断一下原因是外部,还是内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2个传感器,我就是拿24V短接测试的,单个可以接通 ,2个一起就不能接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触摸屏控制,但是这两个点是传感器,不是触摸屏输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是不是我顺序控制指令有错误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新建个项目,只编写两个常开点串接后输出线圈的程序。
先不接传感器,24V短接试试,如果正常,说明PLC硬件部分没问题;
然后接上这两个传感器,让两个传感器同时感应到信号,看看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就说明是程序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的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
部分相关程序,大神帮看看

网友C:
输入可以同时接通。感觉程序怪怪的。

网友D:
还是按照2楼的建议做吧
这样比较简便有效

网友E:
很是没有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F:
同一个网络内,不用两个输入点串联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目的是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动作,不串联不好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