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6):
故障现象:报警F0023(输出的一相断线时出现这一故障),空载测输出电压不平衡,相差100V多。光耦为HCNW3120。模块测量应该是好的,把光耦全都换掉故障还没有排除。我是真的没辙了.....

楼主:
大家伙来思想碰撞一下??

网友A:
看下内部插接件是否松动?

楼主:
谢谢  没有松动。针脚和插座我都有清洗过

网友B:
驱动板还有问题,不只是光耦问题,驱动信号,驱动电压不一样也会出现输出电压不平衡。

网友C:
这种维修,还是找专业的好,自己鼓捣,没把握。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D:
看驱动波形

网友E:
这种问题先要把驱动电路部分的电源,波形都要测试正常!有些问题并不是光耦的问题!

网友F:
应该重点查不平衡相的驱动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先要把驱动电路部分的电源,波形都要测试正常!有些问题并不是光耦的问题!
拆掉模块,单独通电驱动电路,开关电源都不工作的。把模块装上去就正常显示,但是输出不平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先要把驱动电路部分的电源,波形都要测试正常!有些问题并不是光耦的问题!
拆掉模块,单独通电驱动电路,开关电源都不工作的。把模块装上去就正常显示,但是输出不平衡
模块拆掉不显示,应该是电源没有同上,有的地方需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先要把驱动电路部分的电源,波形都要测试正常!有些问题并不是光耦的问题!
拆掉模块,单独通电驱动电路,开关电源都不工作的。把模块装上去就正常显示,但是输出不平衡
模块拆掉不显示,应该是电源没有同上,有的地方需要短接。
嗯,现在输出平衡了,但是一带电机就还是报故障F0023

楼主:
谢谢大家了,终于找到故障问题了。电路边上有2个786J,一开始因为缺相报警所以没有想到检测电流的786有问题,空载不报警,带电机就报警,就想786检测会不会有问题,一换!嘿嘿,电机成功启动了,输出平衡没报警了。   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