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6):
由于开环控制系统具有操作方便,价格低廉的优点,所以我国所采用基本是以开环控制反应式步进电机为主。虽然步进电机应用广泛,但其并不能如同普通的交直流电机在常规条件下使用,且从起点到终点的运行速度必须符合一定的要求,因此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定位不准的故降。
理论状况下:在电机的极限起动频率大于运行的速度时,电机可按要求运行,并可达到预期的运行速度。运行至行程结束时,也能立即发出可以实现停止功能的脉冲,并使电机停止运行。但实际情况是,步进电机能实现的极限起动预率较低,远不能满足较高的运行速度的要求。
在这种工作状况下,强行使电机以要求的速度(大于极限起动预率)直接起动,则会发生“丢步’或无响应。而当电机运行至终点时,虽然已经立即停止发脉冲.令其停止,但由于惯性作用,会发生冲过终点的现象,即产生过冲。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既要保证系统的定位精度(电机的升降速缓慢.防止产生“失步”或“过冲”)又要获得高的定位速度,主流系统都将定位过程划分为粗定位阶段和精定位阶段进行。生产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丢步”和“过冲”是步进电机在运行中最常出现的两种严重影响步进电机定位精度的“罪魁”。
出现定位不准的主要原因包括:
1、要求起动初速度过高,超过电机极限起动频率,或者加速度太大,造成“丢步;
2、电机马达的功率达不到系统的要求;
3、动器工作过程遭受千扰;
4、控制系统的控制器产生误动作;
5、换向时丢脉冲,单向运行定位准确,换向后定位出现偏差,并虽换向次数的增加其偏差积就越明显;
6、软件存在设计缺陷;
7、使用同步带的场合,软件补偿太多或太少。

网友A:
步进电机丢步,加个经济型绝对值编码器做闭环位置修正补偿,成本并不高,已有很多成功案例。

网友B:
LZ也说了定位不准的原因,主要这是选型没选好!

网友C:
   5、换向时丢脉冲,单向运行定位准确,换向后定位出现偏差,并虽换向次数的增加其偏差积就越明显;

   这个是间隙的问题.

网友D:
步進電機失步都是過載造成 而過在的原因可能是速度響应不及 也可能電機錯誤選用 也可能是機械變形及組裝出了問題
簡單說就是機械與電機的匹配出了問題
干擾的問題那是各人的素養
換向那不會丟脈衝 那是機械傳動的問題 想處理也是控制的問題 包括軟件及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