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5-03-26):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变频器 F740-15K-CHT1  接收运行信号报 E.OC1   把电机拆掉还报  E.OC1  加速时间延长还是不行。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可能是模块坏了。

网友B:
可以联系经销商了,送厂家售后技术服务维修

网友C:
是啊  看样子是变频器有问题了啊  还是送修吧

网友D:
如果把变频器输出端电机线拆掉了,运行还是报E.OC1,模块损坏、驱动电路问题、电流检测问题都有可能。

楼主(2015-04-28):
我把模块更换掉    把霍尔传感器拔掉  可以运行     把霍尔更新上电打运行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