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03-26):
本人学生,很多都不懂,请问一下,台达伺服驱动器上面写的是输入AC220v,这是指的线电压吗,那得需要一个变压器吧,这变压器一般选的是哪个牌子的什么型号,不胜感激

网友A:
是线和线之间的电压,使用电压表测量出来的电压为准。
选购电压转换设备,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转换设备的转换能力(容量)。楼主的伺服驱动器是多大功率的呢?

网友B:
AC220V,是驱动器的电源吧。

变压器品牌太多了,楼主可以在网上百度一下,或者直接去电子商城去购买。

不过楼主要先确定,你的控制箱进电源电压是多少V的哦。
变频器要多少W的。

网友C:
是输入电源AC220V也就是俗话说的单相电源,你要加变压器也行可以防干扰,使用的是隔离变压器AC220V/AC220V

网友D:
那是电源电压,可以不需要外加变压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因为第一次做实物所以很多地方不懂,国家三相电网不是380V吗,台达国产的为什么不弄380V,3kw的,因为要做实物所以不知道一般选哪个牌子的变压器好一点,没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伺服驱动器不是接AC220V吗上面写的,难道指的是相电压?,直接接三相电不是380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直接接国家三相电网的不就是380V了吗,火线加零线才是220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直接在三相380V的电源接出来需要加变压器吗,好像台达都是写的AC220V,您平时用时是直接接的不需要加变压器吗

网友E:
台达小功率的伺服驱动器只单相220V就ok,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A:
如果伺服驱动器上的说明书要求接入单相220V的电压,直接接一根火线和零线即可。
如果伺服驱动器上的说明书要求接入三相220V的电压,必须使用三相变压器将三相380V的电压降压变成三相220V的电压之后才可以接入伺服驱动器。
3KW的伺服驱动器?大功率呀。为了将来增加设备做考虑,建议上10KVA的降压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师兄叫我加个变压器额,他说一般三相220V指的是线电压220V,直接从工厂电压里面接出来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上面写的R S T接口接三相380V但是L1,L2写接单相220V,书上图画的是直接接了两条火线,这不是又变成380V了吗。。。额降压变压器。。。都没接触过,直接搞实物块崩溃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你所使用的台达伺服驱动器的详细型号扔上来,我们来帮你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ASD-A3023MA ,额我自己选的,完全没经验,谢谢,我觉得师兄说得挺对的 ,还是准备弄一个380V转220V的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直接接国家三相电网的不就是380V了吗,火线加零线才是220V吧
是的,你不会不知道什么是三相什么是单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还是知道的,谢谢了,我还是准备加个变压器

网友F:
两根火线那就是线电压喽。

网友A:
从下图的类似型号可以看出,台达的伺服供电系统必须要双电源输入,三相220V和单相220V,同时取自一个电源进线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谢谢这位大哥了,我的手册上面也是这么写的,感觉还是要加380V/220V变压器吧,能够推荐我一个牌子吗,一般选多大型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到淘宝上或者本地工控配件商店寻找三相降压变压器,跟商家说,必须要功率3KW以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以前从来没接触这方面的,谢谢你这么多回答

网友G:
小功率的可以用单相AC220V供电,如果是零件,直接用一根火线,一根零线供;
如果没有,AC380V通过变压器降成AC220V供电;

如果功率大的话,原则上要求是三相AC220V供电,此时就要用变压器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应当是3相220V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台达1.5KW以下的伺服可以直接接单相220V,1.5KW以上的要接三相220V,所以你要找一个变压器,将我们国家的三相380V变成三相220V,传统绕线变压器有点贵,你可以找专用的伺服电子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啦,3kw的已经加上变压器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可能是一开始没表示清楚吧,谢谢啦,还想请教一下,电子变压器输出是方波,不是正弦波,使用时要注意什么呢,比如接触器、PLC交流输出电源这些都可以直接接吗,谢谢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就不能选择380V的伺服 非要局限于220V的?告诉你 台达有三相380V的伺服,不过比三相220V贵一个变压器的钱,只是方便了

网友K:
如果是三相380v的话,你需要一个变压器,380变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