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6):
把编码器的AB相脉冲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能不能控制电机正反转。手动转动编码器 能不能电机A相发脉冲时正转 B相发脉时反转 能吗 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A:
这个说来话长,你这个比较简单,您试下告诉我们多好

网友B:
伺服一般接收的是差分信号,你要买差分信号的编码器?如果你是要接手持脉冲发生器的话可以直接把信号接到控制器再进行转换啊!

网友C:
呵呵;
想法是不错,可惜行不通;
信号要转换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用编码器直接控制伺服控制器,确实无法实现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功能,只能通过外部控制进行,但是数控系统(NC)就完全可以实现,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吗?为了测试是不是编码器的原因,还曾经用数控系统里的手轮控制伺服控制器,也无法达到控制正反转的目的,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问厂家的时候,厂家说新型号伺服控制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结果买回来发现也不行,不加外部控制的话有什么好方法吗?因为用手轮控制的时候,这个方向是不太好控制的

网友C:
伺服驱动器输入的一般是集电极开路信号,而输出的是差分信号;

网友E(2019-03-30):
可以的,我做过

网友F(2020-04-23):
回复 网友E:
能说说具体怎么做吗?

网友G(2020-09-27):
取决于具体的驱动器输入编码器信号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