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6):
PLC脉冲输出方式为加减输出方式时 Y0是正的输出 Y1是减的输出 是不是电机就会正反转 。Y0输出正转 Y1输出就反转

网友A:
不是,正负脉冲和你Y0Y1的COM端接正负5—12VDC有关,方向用其它端口控制如ON正OFF反

网友B:
电机是否正反转,取决于驱动器的设置,如果驱动器是设置为正负脉冲,那么就是Y0正转,Y1反转!

网友C:
按你的要求,是要设置成正反转脉冲,正传脉冲时正传,反转脉冲时反转。

网友D:
呵呵;概念搞混了;
正负脉冲是针对控制的伺服或步进驱动器而言的,不是对PLC;
驱动器上设成脉冲+方向模式,那么PLC上只需要一路脉冲输出,正反转用个数字量控制就行了;
驱动器上设成+脉冲+负脉冲模式,那么PLC上只需要2路脉冲输出,第一路输出时正转,第二路输出时反转;

网友E:
完全没理解

驱动伺服 要确认,伺服行走距离=脉冲量   伺服行走速度=脉冲频率    伺服行走方向=另外一个Y 给的

网友F:
如果驱动器设置为cw/ccw模式,那么y0为正向y1为反向。如果驱动器设置为方向+脉冲,单一y0为正向,y0y1同时接通为反向

网友G:
看什么牌子的plc 了哦。三菱一个样子,永红的一个样子。

网友H:
4楼和6楼解释的很详细,就是看你驱动器上选择2种方式中的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