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的电路

楼主(2015-03-26):
我有一个配电相里面有5门 5个电机控制, 现在控制电路220伏随便启动那路电路, 总开关DZ158LE-100就跳掉了,配电相是我在家里做的也都试过的没有问题, 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空载就跳还是启动负载?还有换个开关试下

网友B:
总天关是漏电保护的吗。

网友C:
估计是漏电开关跳闸。你的控制回路用零线,空开没有零线进出。

网友D:
我第一感觉也是漏电

网友E:
看是不是漏电跳闸,可能是3楼所说情况。

网友F:
这个问题很好锁定,看看开关跳是因为什么,漏保控制的跳?还是整定值引起的跳?还是...?短路跳或漏保动作跳都有可能呀,要现场确认。

网友G:
这种问题要现场看了才好判定原因!

网友H:
DZ158LE-100开关是带漏电保护的,控制接触器线圈是220V,检测到漏电就跳闸,可以更换不带漏电的空气开关或换380V电压线圈的接触器

网友I:
把控制电源接到漏电断路器上端

网友J:
应该是漏电。

网友K:
换个带N零线的漏保,DZ158LE-100A系列有这一款。

网友L:
到现场一个个原因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