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6):
在同一个FB或FC中,一个逻辑块的输出变量又是另一个逻辑块的输入变量,那这个变量是属于临时变量还是其它类型的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同一个FB或FC中,一个逻辑块的输出变量又是另一个逻辑块的输入变量,那这个变量是属于临时变量还是其它类型的变量?

可能是临时变量,也可能是其他类型,取决于程序员的定义。

网友B:
输出变量不再变化是静态变量,反之是临时变量

网友C:
也可以是IN_OUT变量。

网友D:
楼主既然做在同一被调用的块中,做成临时变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