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关于贴膜机的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5-03-26):
我现在做一台手机贴膜机,用的伺服来控制,但是随着贴了几个产品后发现位置偏差越来越大,其中的原因是发出的脉冲是一样的但是滚筒的直径越来越大(薄膜越来越多),导致线速度不一样。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小弟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请大侠们出出主意,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呵呵,机械结构不合理。
应该是这样,一个收卷,一个放卷,中间设计一个滚轮按压贴膜,这样膜厚度就不会影响到机械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卷的部分外径越来越大呀

网友B:
收卷采用张力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伺服的力矩控制吗?

网友C:
同意一楼看法,薄膜带动中间轮转动,编码器检测中间轮轴,就不会受厚度影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说好像就清晰多了,这样的话那我的收卷部分就需要用速度控制模式了?精度又如何保证呢?

网友C:
不太明白这套工艺,楼主把设备图片传上来看看,描述一下整个动作过程。 薄膜贴完要断开?还是继续前行?

网友D:
要张力控制;

网友E:
电路设计原理出了问题,这种机械不能用伺服编码器走的,要按胶带实际走的长度来编程,或者在胶带上装一个压轮,压轮上再装编码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