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S7200

楼主(2015-03-26):
MODBUS库,S720作为主站的时候,需要写CRC程序吗?

楼主:
求大神给我答案....MODBUS RTU不成功了

网友A:
直接调用指令就行啊。

网友B:
modbus协议它有两种传输模式:ASCII和RTU。ASCII模式采用LRC校验,RTU模式采用CRC校验。

网友C:
S7-200调用MODBUS库时,是RTU方式,库内已经做好了CRC校验  你直接填参数就行

网友D:
西门子提供的标准指令库安装后直接当做子程序调用就行了。

网友E:
      有这个库,用起来比以前方便多了.

网友F:
如果自己写通讯程序,校验是必须的。
如果是调用的库,不需要,通讯不成功首先检查通讯通道,硬件首先得没问题。可以下载串口调试软件或modscan等调试软件。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