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27):
老大要求使用s7-300PLC控制三个松下伺服电机,只需要三个电机联动就可以了不需要插补。电机的运动需要上位机发送指令来控制,上位机有485和以太网接口。
希望各位论坛高手帮个忙,给我选一下PLC模块和CPU型号。非常感谢了
本人还没有搞过plc,非常感谢啦!

网友A:
最好选个带以太网口的吧,上下通讯方便,是不是上位机把指令给PLC,由PLC来控制吧。

CPU315-2PN/DP

控制伺服 一般是 脉冲、模拟量、通讯控制

楼主先看看伺服驱动器选用哪种控制方式吧

伺服驱动器和PLC之间如果是串口通讯的话,300的用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B:
没搞过一下就要S7-300系列的,什么节凑?我也表示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嘛!正在发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我们选择的是脉冲控制方式,您看我该怎么选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我选择一款不带网口的CPU,加上一个网口模块。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都是一样的。

网友C:
不需要使用S7-300PLC,200smart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用300的话,第一,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第二,还要选择定位模块FM353/FM354.建议选择S7-200smart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0smart的反应速度够吗?
项目要求PLC响应时间要在50ms左右

网友D:
要求具体到是哪一个部件响应50MS?
是PLC的CPU处理运算程序的能力?还是伺服马达正反转和刹车的机械响应时间?
如果是前者,现在普通的PLC内部的CPU处理扫描程序的能力都在5MS之内了。
如果是后者,需要伺服驱动器的性能是否达标,机械部件的拖动设计是否合理(是否超负荷),PLC和伺服启动器的连接通讯方式是否有延迟现象,还有你设计的程序处理的过程是否是最优设计。

网友D:
其实从设备的控制目的要求出发,S7-200的控制与S7-300的控制目的都是一样的。
前者的扩展功能有限,后者则是为大型的控制系统而设计的,讲求的是300点以上的IO的控制系统而设计的。

网友E(2016-12-18):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用200smart

网友F(2017-02-16):
一个315-2DP/PN就是一万多啊,用200或者1200,一千多